方正FT770-FM不连主机有显示,连上主机不显示

楼主(2008-03-29):
方正FT770-FM不连主机有显示,连上主机不显示
这个显示可能是在那里修过的,行场芯片没有了,我在论坛里发了贴子,用TDA9109换后,二次电压高260V,调取样电位器,电压可以降到230V,我在反馈回路中换了个但点的电阻(原来是4.7K,换成10K),二次电压可以调正常.屏幕上显示出提示菜单:是英文的(无信号输入的意识)
可是连上主机后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了,主机模式:800*600,60HZ,不是超过频率范围.请各位指教

网友:
特别感谢各位楼主的指教:
胡文

版主长风

文文他爹   还有其他几位朋友

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我修过二台AOC15寸的。也是相同问题。不连线有光连线黑屏。是包的问题。

网友:
如果接上信号线就高压保护了.你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判断故障的大体范围.断开二次电源.让50V电压作为行电压.并改变一下分辨率,看一下还保不保护,如果还保护,则问题出在同步电路及微处理电路上.如果不保护.则问题出在二次电源反馈控制电路上.这是由于二次电源电压高从而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按楼上的说法我做了,插信号还是黑屏,我怀疑是视频IC的问题,用的是三星2500,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网友:
换了2500还是不行,我怀疑以前行场的新片不是9109,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