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卡能点亮,集成的显卡点不亮

楼主(2008-03-29):
请各位大师帮帮忙,我这有块主板,具体型号记不住了,用AGP显卡能点亮,集成的显卡点不亮;请问是不是VGA头子坏了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用自带显卡试检测卡跑到那?。。。。。。。。。

网友:
量集成显卡的HV和RGB

网友:
跑过了的,集成显卡的HV和RGB的对地阻值都都正常

网友:
有些主板在BIOS如果禁用集成显卡,必须用外接显卡启用才有效,不知道什么道理,清CMOS都清不掉,我碰到过,是技星主板。

网友:
HS VS RGB 还有地线都测一下,查一下有没有跳线,要不就是北桥不良。

网友:
我压过北桥了,不是北桥不良;还有一点,我刚测到集成显卡的数据线对地短路了,是不是北桥管集成显卡的模块坏了???;还有,用集成显卡有信号输入但不显示。

网友:
查看线路上的贴片电容,有可能漏电引起 哦 !!!

网友:
线路上的贴片电容都是好的,HS VS RGB 的对地阻值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