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CPU不工作

楼主(2008-03-29):
此板各测试点电压正常,时钟正常,晶振起振 就是CPU不工作 ?该怎么办

网友:
多多学习吧,去新手区看看,了解CPU不工作的检修流程吧.

网友:
那你说得不够清楚呀,是多少针的CPU,还有就是座子有没有问题,BIOS

网友:
是939的 座  还没刷BIOS 还请指点

网友:
把bios 清理一下引脚试试  ,再不行就压压北桥,  摸摸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