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晓,给予思路

楼主(2008-03-29):
MSI K8N板,独立网卡无用,集成网卡上一会儿掉线,USB网卡弄上去后无反应(USB网卡信号灯不闪烁,确定装好了驱动.)
先申明系统无问题.请各路豪杰,英雄好汉给予思路!!!!!谢过!!!!

网友:
呵呵,更换南桥吧,此问题会迎刃而解。我已经碰到多次这种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别的故障点会出现这种现象,请积极发贴,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为何不用最新驱动或者厂家基本驱程试一下呢?掉线时可以PING到路由器呢?

网友:
那很有可能是南桥有点问题了,还有就是你的主板是不是有问题会不会是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感谢上面的各位的回答.昨天我把集成网卡芯片加焊了一下,嘿,用集成的可以上网了,可我不解的是独立网卡不能上,一插网线都是网络无连接,用USB网卡插上去也是网络无连接,且退出来的时候还兰屏. 以前看过高人们说过分什么软网卡和硬网卡之类的,搞不太明白,对于网络故障该如何来修,请老师能否给我的脑袋敲敲!!!

网友:
如果想用独立网卡就从CMOS里屏蔽集成网卡 或者直接拆除集成网卡~
集成网卡走PCI总线 故影响到PCI设备~

网友:
不屏掉集成的就不能用,独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屏蔽集成网卡独立的网卡可以用,比如应用双网卡。

网友:
此主板己送给高人去修了,我已无能为力,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比如应用双网卡。

网友:
换桥绝对OK,好多INTEL芯片的主板都喜欢出现这种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