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不转

楼主(2008-03-29):
一张423 的主板  触发后    CPU风扇不转   CPU供电电路那部分发热很大   几秒钟就烫手     关机风扇马上转下停下来    观察和测量  ATX插座没有短路的 主板上有四个风扇插头    有三个插头的那三根插针电压是 7.41V   11.2V   2.2V  另一个风扇插头的那三根插针的两边两个插针对地短路  对短路这风扇插头理线路理不走 在板子里面   没办法就把主板的几乎所有的三级管  场效应管  二级管都量了下  没发现什么问题  对北桥周围的电容电路也量了 没发现短路的     短路的那风扇插座靠CPU座子边     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12V短路  应该是5V的那脚短路  中间那根插针才是12V     从测量来看 除了从风扇插座量短路   其他还没发现有短路的元件   而且CPU的供电的那一个管子也发烫    北桥也发烫     是不是北桥里面有短路?????????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