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再求问个显卡的问题(耕升5700)

楼主(2008-03-29):
上次发帖子问一个9800显卡花屏问题没有人帮助,这次再问个显卡的问题,问题如下:
    一块耕升的5700红旗H版显卡现象是如果刚开始开机时花的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如果不插独立的供电确什么问题都没有,这时进入系统让卡热下然后关机再把独立供电插上后再开机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觉得是低温下会出现这种问题,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元件有问题引起的?请行家帮忙告诉下我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我认为是不严重的虚焊 热胀冷索的原理,受热后体积增加
虚焊得以暂时缓解而已 个人理解,供参考 抛砖引玉 请高手接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不严重的虚焊 热胀冷索的原理,受热后体积增加
虚焊得以暂时缓解而已 个人理解,供参考 抛砖引玉 请高手接招

看到有人说是那两个电容的问题说这种电容低温下花屏高温下没有问题,不知道是那两个电容.

网友:
你可以试着用热风检吹热了再开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虚焊,加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