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 烧了

楼主(2008-03-29):
华硕P4XP-X 烧了内存边上的8脚东西。印刷板上标的是Q5,只看见后面几个字513.请教这是什么型号。干什么用的。谢谢。
华硕

网友:
好像是内存供电用的芯片,你看看主板芯片,,

网友:
应该是4500M,要是没有的话可以短接一下看看,我也有一块一样的,短接后上SD内存正常上DDR内存跑C0-00

网友:
那是调节电压的管子看以下是给那个动动供电的换个式呀

网友:
应该是4500M,那是调节电压的管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