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棘手问题

楼主(2008-03-29):
今天 客户拿了台康柏V3000来问题是暗屏
测灯管是好的 于是集中检查高压板 发现灯管能点亮 但是比较暗 测得发现变压器输入只有0点几V 于是换了个高压板上的芯片 问题依旧 用表量发现变压器前面的几个电容并联无接地 周围有010电阻 阻值很大。
想问下各位这个通常是高压板上的哪部分问题。(屏线也会造成这种问题吗?)

网友:
哈哈,老兄,那个阻值很小的怎么会很大,是不是电容出问题,没有烧掉保险,却把电容 接地的电阻烧断啦,换换看吧,估计你能修好。应该是0.1的电阻。

网友:
谢谢 楼上的 明天去研究下 晚上给结果!

网友:
是不是调节电压有问题啊 把调节电压的线短了 飞个3.3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