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M2VH内存无时钟输出。

楼主(2008-03-29):
HP-M2VH,构架:AM2+K8M890+8237A
现象:当C1鸣叫,电压,AD线均OK。此板上内存后无内存时钟输出,好板上内存后有内存时钟。
过程:U座已更换。
问:是什么原因影响内存无CLK输出?
请高手指点!

网友:
1。跑线路看时钟芯片是否有输出
2。北桥不良(有些为北桥发出的) 摸一下北桥热不热

网友:
你可以看看CPU座上掐CPU风扇的掐子附近有没有断线...那块最容易短线了...而且不容易发现...上次我修了一块就是内存没有时钟...最后才发现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