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四的盘 大伙给想点招~谢谢

楼主(2008-03-29):
我今天刚收的 鱼Ⅳ的盘 加电半声自检 BUSY长亮不认盘

不能回T ctrl+z 无效 age=60 COM信息如下: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SNOWMASS - 1_Disk   3.19  11-20-01 12:12

                  Power Cycling
ATReset
Head Mask 000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Up time out Failure !

NIWOT TIME OUT

网友:
谁能告诉我 这盘还有戏吗?

有没有人支个声啊 高手都哪去了?

网友:
LZ先换个板试试

网友:
不回T 当然1级也进不去 N1 没有效果 任何指令都没法用

换板必须换3.19的吗?? 原盘是3.19的

网友:
我换板一般对芯片型号

因为我遇到过FW一样,但是板不通用的例子

网友:
这个毛病是鱼四的通病....

写VENDOR

或是初始化ID就OK...修过很多块了,

网友:
不能回T啊  怎么写VENDOR??

怎么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