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3-29):
急求助,,麻烦管理技术支援哦,,我有一块845GL主板电源加电按主记开关没反映噢,,需要怎么去检查解决维修,,刚刚毕业的主版纳维修学生

网友:
主板问题我也在学习中 抱歉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不过我给你帖子转到相关板块 会有答案的.

网友:
先检查ATX14、9、8等几个PIN的关键电压,在检查开机电路

先检查ATX14、9、8等几个PIN的关键电压,在检查开机电路,注意关键还是要检查开机电路部分

网友:
你在论坛上搜索  不加电的帖  有很多的

网友:
先看看检测卡加不加电,之后再说。。。。。。。。

网友:
先看开关触点有没有3.3或5伏电压   没有就查5VSB到触发键的线路
如果正常的话   再看到南桥或IO的线路

网友:
新人 来学习一下顶下先 开电路问题很复杂

网友:
哈哈 这个论坛不错..................................

网友:
你可以先量以下那几个待机电压有没呀有了就再量那几个开启信号有无呀

网友:
用替换法  先换个电源试试 然后查主板   首先要大范围的确定是那一部分的问题  以便进一步的缩小范围 进行维修

修东西 最重要的是学到维修的方法 并不是死的那几个电压什么什么的

网友:
用诊断卡先看下   如果没亮  换下电源

网友:
1、看看电源有无问题。2、查上检测卡看看卡上的电源指示灯是不是一闪既灭,看有没有短路。
3、摸摸南桥烫不烫,如不烫测一下南桥的待机电压有无是否正常;电池的电压是否够,COMS排针上的电压是否正常32。768khz晶振是否有波。跑跑开机电路看什么不对的地方。暂时就想这么些还有什么地方没写到或不对的请补充指正(俺也是学维修的新手呀,只知道这么多啦希望帮到你

网友:
测ATX是否有短路   排针有无3,3V或5V   晶振    COMS2PIN针有无3V    开机针到SB 和I/0   I/0到ATX14PIN

网友:
1。看看ATX接口是否良好;
2。看看南桥是否有待机电压;
3。CMOS跳线时候插好,实时晶振时候良好;
4。PWR开关有无2。5-----5V的高电平;

网友:
先学习了!初学者-------------------------------------------------

网友:
建议到新手区学习一下了 有很多关于开机不加电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开机电路主要是ATX电源插座9脚、南桥、I/O、门电路、开机键(PW-ON)等组成,一般从(PW-ON)开始跑线路查找故障点

网友:
主板不加电求助

郁闷还是不检查 :L :L ATX电源电压正常

网友:
主要还是要知道怎么去跑线路 这样才好解决问题呀 个人建议

网友:
到新手区学习一下了 有很多关于开机不加电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开机电路啊,看来你什么也不知道嘛。

网友:
CMOS跳线是否有3.3v的电压
南桥晶振是否起振
开机键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负载是否短路。看关键开机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2011-06-08):
先查一下开机针有没有电压,再查COMS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2011-08-01):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啊,待学吧,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好的坏的?然后再查一下主供电3v,5v有没有,直接把别的电压看一下正不正常,看待机偏不偏高,偏高的话看看主板有没有发烫的地方,或者有短路的地方,这个问题很简单,慢慢的排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