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机无显示,测试卡显示D8

楼主(2008-03-29):
主机开机显示器无显示,就是无输出信号,测试卡显示D8,到底怎么回事?显卡问题吗?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强烈要求你去新手区看帖~~~~~

网友:
最好还是送去 专修店

网友:
跑D8应该是内存不过吧!
不过有些板也不太一样!

网友:
看到楼上说得,新人区也有高手的啊

网友:
A7\A8\D8 应该都是内存不过,可能是哪个位置断线

网友:
北桥有可能坏了,要重新植,只要100多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 内存金手指用橡皮檫 檫下 还是不行换一条内存看看。。

网友:
可以用代替法一个一个去试一下

网友:
我内存换了几根都不过,金手手指也用橡皮擦过了,郁闷还是不行难不成主板有问题了!我用排除法都试过了可能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查下内存,和主板上的内存方面的线路,刷BIOS看看

网友:
谢谢我查到是内存的问题,嘿嘿!!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