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板。鼠标口没见过,怪事

楼主(2008-03-30):
鼠标口有电压,有数值,用PQ能用,装糸统可以用。。就是进到糸统不能那,键盘进去就可以用。鼠标就是不能用,可以换的全换了。
鼠标口换了,电容换了。
为什么呢?????????????急

网友:
给我顶下去了,我上去先,不要扣分啊

网友:
有没有换个MOUSE试试啊,有可能是MOUSE进过水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换USB鼠标。

我遇到这样的一列。是ASUS的A7V333,类似故障。。。。

后来后键盘鼠标口后面的排容给换了

网友:
把电容拆掉,不要换。
系统有问题。。。。。。。。。。。。。。。。。。。。。。。

网友:
系统里没驱动吧?

把后面的排阻、排容都拆掉,不用换。试试看。

网友:
不要我也试过了,电阻是O的,不用换了吧?
用铜线换了也不行啊。糸统不用说了,新装过也不行

网友:
这样的板试了好多张了,最好还是不少少之
到今天为止,不发上来也不行了。
顶了这么多贴我的也下去了,顶上去先

网友:
别的鼠标插上能用不能
  试过没有

网友:
那有可能是数据传输出了问题 啊!还是看以下线路把!

网友:
你们都没有试过吗???
张老师出来说句话啊?
跑了电路了。
你想想进到光碟都能用,就是进糸统不能用,键盘就可以用。真想不明白了,再顶多一次。没有人试过,我的贴就放过了吧

网友:
呀有难度啊,不人是IO-SB的线路间有阻值异变吧

网友:
刷个BIOS吧,也见过这样的问题,刷BIOS解决

网友:
我用的也是810主板,就是鼠标口不能用,怎么搞都搞不定......无奈换了个USB的鼠标才能用啦.

网友A:
楼主试过..五楼啊毛的方法没啊..应该是正解..电容漏电

网友:
中断号有冲突.IRQ 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过..五楼啊毛的方法没啊..应该是正解..电容漏电

试过了,不行啊,IO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呢?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换个鼠标就OK了,开始还以为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