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nv8插显卡不亮怎么办?

楼主(2008-03-30):
不插显卡可以走完代码,插上显卡就在C1—-50....— C1 循环数次后停止在C1,
用PCI的显卡可以显示,PCI-E的就不行了。
内存不过,BIOS刷到最新也不行,
请高手指点下吧
[
]
显卡
内存不过

网友:
补充下:
插显卡后测内存供电、数据电压正常。

网友:
按住北桥看是否虚焊 当然首先要排除显卡有问题 顺便换个北桥MOS管看看

网友:
这种板子是南北桥集成的,上面还有风扇,不好按。
换过好的显卡,问题一样。
刚才测的一场管值不对,换后还是不行

网友:
现在CPU又没供电了
高手都哪儿去了???

网友:
你搞到那里了,CPU没供电了?
你换一个8338*D这个小芯片吧,一时想不起全名了,这个是主板的供电的控制,显卡电压不正常也是这个引起,CPU没供电也是和这个有关联!

网友:
检查一下2.5V、1.2V、1.5这几路供电,必须要这些供电正常后VCORE才有输出

网友:
发现CPU供电旁有一场管数值不对,换了有电压输出了,但
还是不好。客户着急,没修好,给他了……

网友:
换PCI—E槽子,不插显卡可以走完代码,插上显卡就在C1—-50....— C1 循环数次后停止在C1,
用PCI的显卡可以显示,PCI-E的就不行了。那就是槽子的问题。

网友(2008-10-12):
我这有一片跟你一样的毛病,测pci-e没时钟,追线追到桥那边去了我想是桥坏了吧,这种板桥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