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主机里装了两张网卡同时连 到路由器

楼主(2008-03-30):
我在主机里装了两张网卡同时连 到路由器 两张网卡无规律的交替传输数据 不会同时传输
请教大家工作原理
路由器

网友:
不会交替的,系统只会默认其中一块工作.如果你的路由器支持链路汇聚,网卡支持双邦定,才能交同时传输.或者收发分工.

网友:
必须是可管理路由!

网友:
路由器里面含一个交换机,据我所知,一台电脑的两跟线连到同一个交换机上会把整个网络搞断的,问题是,你这样接有什么意义,不会提高网速的,纯粹没事找事

网友:
我记得有个软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强制二个网卡同时工作

网友:
强................ 能同时工作增加网络速度否?

网友:
呵呵 你做个双网卡缚定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网友:
谢谢各位, 装双网卡是因为其中一张常常断线

网友:
这样做我想不会太稳定的,网卡会有冲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