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我看下是那个颗粒坏了!!!!

楼主(2008-03-30):
本人刚学修内存,RST不会用,请各位帮我看看是那个颗粒坏了.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图是两条128的条子,有一条是坏了.第二条是单条256的现在就是不是知那个颗粒坏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第一个最好拔掉一条内存试一试 是第一颗芯片坏了

网友:
第二个图片是那个坏了 单条256M!!!!!!!

网友:
第二个图片的内存
是第二和第三颗粒坏

网友:
谢谢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网友:
第一图:是第一个颗粒坏了
第二图:是第二三个颗粒坏了
[
]

网友:
楼上兄弟,请说一说,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到。谢谢!

网友:
我已经把图标好了
八个颗粒我都给标出来了
当有坏颗粒的时候可以根据以上的提示看下是第几个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的图片是用什么软件测试出来的啊?????

网友:
是用RST内存测试软件!!论坛里有呀!!!

网友A:
8位的条同意楼上的朋友,如果是16位不同意!

网友:
内存的维修现在还未进行过,不过坏内存我都有好多的.迟些日子我也拿出来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