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 对地短路

楼主(2008-03-30):
今天接到用户的一块848P的主板,对地打了一下主板ATX插排第九针,阻值非常的低,只有4欧多,首先将1084及输入端电容拆掉,故障没有解决,接着把网卡芯片拆掉,还是不行,接着IO还是没有结果,后怀疑可能是5VSB线路上有电容击穿,沿线路查找,还是故障依旧,小弟实在想不出问题出在那里了?

主板问题已经找到,1084的输入端有一个支路是通往SB的,给SB提供5VSB供电,断开通往SB的保险电阻,测量1084输入端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主板SB损坏!

网友A:
我修过一例是键盘口 USB口 内部5VSB短路.

网友:
你看一下,UBS接口处,看5V有没有短路,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还有就是看内存控制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LSD两位说的有道理
现在好多板子都支持键盘开机,PS/2口处有一跳线,可以选择由5VSB电压或是5V为PS/2供电,而USB供电很多又是直接和PS/2供电接在一起的

网友:
PS/2及USB供电都是由ATX第4针提供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的跳线,所以并没有怀疑!

网友B:
什么都拆完了还短路
那只有桥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SB挂了,把桥拆下来看看是不是还短路

网友:
SB好像没有5vsb吧,
usb,ps/2的供电短路不?
如果不短路应该还是电容坏了。。。。。。。。。。。。

网友:
手上也有5vsb短路的板,估计是桥坏

网友:
一个一个的拆,直到消失为止应该就是最后那一个零件坏了!

网友:
半对地一般是IO引起的 完全对地有KB  USB  SB  NB MOS 都会有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拆完了还短路
那只有桥了

我的看法和孤帆一致!可能是南桥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例是键盘口 USB口 内部5VSB短路.

我也试过,大家只要修东西时,想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