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的主板古怪问题P4B533---已修复

楼主(2008-03-30):
问题是这样的。主板能正常点亮.
点亮后。第二个画面是死在那里。动也动不了。键盘也不能用。
介绍一下,第一个画面是 看显卡容量多大的画面。
 第二个画面就是  P4B533主板那个画面。就死在那里了。动不了了。也下不去了
还没有到自检的地方。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BIOS已经刷过了。请教了。

谢谢回复支持我的朋友。这块板已经搞好了。..是底座的问题。
早上拷其他的主板,.顺便把这块也拷了一下。后来一点。发现好了。
没进去了。..嘿嘿。!!!

网友:
说真体点是不是,死在LOG画面啊,启动的时候你按TAB键看有没有错误提示,如果没有你可以把外置设备全换一下,再点机,很有可能是内存,硬盘,和硬盘数据线

网友:
对。我不知道那个画面叫什么画面。也许是你所说的LOG画面。
 我按了键盘没反映。内存 换过硬盘 数据线也没插..

网友:
清过CMOS么?
CPU散热好么?
主板上有异常发热么?
先用最小系统法确定是否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散热 内存供电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