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200显卡的维修

楼主(2008-03-30):
有1块5200的显卡,什么牌子的不知道,最开始好像是接触不好,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不能用的时候拔插一下就好了,有时候还需要显卡弯一下,后来有1天突然不能用了,怎么拔插都不行,但是显卡风扇还转,后来在别的机器上试也不行,上检测卡,时间有点长了,记得不是太清楚,好像是检测不到显卡,就一直在我电动车座子下面放着,大概有3--4个月了吧(怀疑墩的有虚焊),昨天心血来潮打算自己修一下,拿出来看看,发现一个大电容掉了,自己飞线连上,上电脑试验,还是那个样子(当时没检测卡,没试)拿回来,上论坛找资料不解,弄不明白那里的问题,后来仔细观察,金手指上面好像掉了一个小电容,拆电容补上,拿去有试(检测卡送回来了)还是不开机,看检测卡开机过程跟好显卡一样,怀疑是信号不输出,才接触显卡,下面没有维修思路了,本人是修手机的,工具,动手能力不用怀疑,但是不知道显卡怎么加电测电压,请高手给一个维修思路,或者直接指明那里坏了

网友:
不懂还是送专业维修站,这样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显卡电源部分有问题吧。自己检查看看。

网友(2008-05-3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现在测显卡的测试点都不知道,呵呵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BGA假焊了,弯一下就好或者用手按住那些故障都可以是BGA假焊,或者BGA点不行了

网友:
对BGA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