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温度过高

楼主(2008-03-30):
一张华硕p5gd1-vm主板  为什么每次开机进bios里面看cpu温度就会升到百分之80左右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建议用CPU测试软件  Prime95
看看你在用的过程当中温度 正常否

网友:
是80度还是百分之80?

网友:
不知你cpu风扇工作否?cpu温度就会升到百分之80左右是啥意思?

网友:
那你最好触摸一下CPU散热风扇是否烫手,烫手的话直接更换即可吗!

网友:
是温度80左右   风扇是换新的还是一样 用手去摸风扇没有烫手

网友:
主板监控部分出错,查一下I/O..............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在IO模块有一个控制风扇的部分,这种情况,检查IO很重要啊!

网友:
我也碰过这样的情况,CPU的温度高,还没有进系统呢,就很高了,目前也没有解决呢

网友:
不要去摸风扇散热器,要摸主板U座背面!因为如果散热器与CPU接触不好的话,散热器本身不会很热的。

如果主板U座背面不烫,看一下IO是否是带监控功能的,是的话。直接换掉

网友:
触摸CPU供电管,温度高不高。系统死机吗?不死机应该是误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如果烫手就不是IO的问题吗?会不会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主板U座背面很烫呢? 那要先从那里开始查呢..............麻烦你了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镇头疼啊,我手里还有块这样的板子没有解决呢!!!

我都是了好多方法了,就差没有把它放到冰箱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主板U座背面很烫呢? 那要先从那里开始查呢..............麻烦你了 谢谢

你先要确定CPU是否真的温度高!!
如果U实际温度高,说明U散热不好

如果U实际温度不高,那就是温度监控电路出问题了。有两个部分:1、U座下面的温度电阻。 2、监控芯片有问题(IO)

网友:
高手:我想知道如果U座后面没有电阻 我自己可以加上几个电阻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