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D主板开机有显示,一直有报警声!

楼主(2008-03-30):
精英P4VXAD主板开机有显示,一直有报警声!是蜂鸣声,无法进系统!

网友:
到底是点亮机后报警声?还是不亮机而且要报警?

网友:
点亮机后有报警声!!!

网友:
进BIOS看看监控信息:CPU温度是否偏高,各点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检查U风扇
如果正常:1:换监控芯片----如:83627HF-AW
                2:将BIOS里的报警项设置为拒绝

网友:
换掉键盘接口的排容,正常了!

网友:
排容直接拆了就可以了,不用换...
还有报警声就是显示资料坏了....刷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