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使用电池死机,用交流电一切正常(已经修复)

楼主(2008-03-30):
IBM X31使用电池死机,用交流电一切正常。
如果使用电池,到进桌面或者磁盘扫描的时候死机。强行关掉,再开机,机器电不亮,该如何查起?
使用交流电源一切都正常
[
]
桌面

网友:
换个新电池试试
以便确定是板子或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如果还是一样,应该是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查查

网友:
晚上干活思路明确,终于弄好了。电容,又见电容

网友:
晚上干活思路明确,终于弄好了。电容,又见电容
楼主能说得仔细些吗?以及你的思路

网友:
楼主在卖关子,没跟我们说清楚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了啊。

网友:
我把背面从电附近的几个电容换了就好了。贴片的电容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用电池死机的X31,用电池进系统就死,死机时发现MAX1845(硬盘接口附件的)的两个电感没有电压,死机时测得MAX1845的10、11脚电压正常,1845和场管都换掉了还是不行,我也换掉充电芯片附件的电容都换掉了还是不行,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CPU出问题也这样的............................

网友:
换掉的是滤波电容吗?如果是应该可以直接拿掉吧!

网友:
是滤波电容,背面的电容,电池充电的电容全部换了犀利糊涂地就好了

网友:
根据楼主的陈述故障发生在需要大电流时就会死机,说明主板相应的电路不能提供大的供电电流,大的瞬间电流的释放是需要回路中的滤波电容正常工作,即正常的冲放电支持,楼主虽然说不出一二,但大的维修方向还是正确的。希望楼主以后能详细表述故障处理思路和排除方法,以便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2009-11-26):
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故障和楼主的相似,只是我的要进入系统桌面显示出来后就弹出一个ntvdm cpu遇到无效指令 cs
daf tp:0108 op:0f 00 00 04 c:/windows\mdm.exe 然后就死机了,但是把电池给拆了单独用适配器供电开机就正常了,有没有高手告诉我应该怎么进行检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