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使用万能表如何量SD内存芯片的阻值?

楼主(2008-03-30):
使用万能表如何量SD内存芯片的阻值是否正常?由于SD内存不像DDR有排阻那样可以量阻值,量起来不知该如何下手,谢谢!我用内存维修测试卡测SD内存很多没有反面(也就是2A),查不出什么问题来,谁修过这样的故障吗?还有就是有些DDR内存没有排阻的那又该如何量阻值?
芯片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08-12-18):
应该只能测供电与地,电容,电阻,芯片很难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