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只认512M

楼主(2008-03-30):
手头有一台机子,AMD2500+,主板MSI-6741,硬盘是160G迈拓,内存是1G单条双面的宇詹DDR400.独显128M.
用CPU-Z测可以测出内存是1G,CPU是AMD2500+,但是系统信息里却是显示512M,BIOS检测时也是显示512M.
有哪位大师知道的,告知一声,谢谢!
内存和U都是好的.

网友:
在其他主板上也是显示512吗?如果不是的话说明你的主板不支持单条1G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主板BIOS能解决问题   如果还是512M  那可能是你的内存出问题 ~~~~
注意:如果用闪龙2500+ 2600+ 2800+ 3000+,最大只能认出256M的容量(单条512M认成256M,2条256M也是认256M),闪龙只能用3100+U及以上才能正确识别出正确容量的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