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维修经验

楼主(2008-03-30):
WD EB BB系列 正常认盘不能读写 的修复
对象: WD EB BB系列
故障现象: 自检声正常, 系统BIOS可检测到, 但不可读写. 这是目前WD的通病
解决办法之一:
用Formatting 内部低级格式化。 但数据会全部消失。
解决办法之二:
选 1- 2 -1 - 2 进行再生运算操作, 约十秒钟即可, 数据还完好。

西数WD2000EB-00CSF0维修实录
20G的WD硬盘能检测到但不能启动。用光驱启动,发现分区没了,不能用FDISK分区。进入DISKGEN和PQ报错,不能分区。不能用DM跟LFORMAT低格。只好用MHDD的F4功能,全部显示为青色的S。用HDDREG1.3在第一格就R了很久。没耐性等下去,就退出来用PC3K了。进入PC3K后的操作过程。在此之前把硬盘跳线跳到安全模式。
1、首先是扫描固件,完成后好象显示有几个错误
2、内部低格,是那个不考虑G跟P的低格,刚开始低格时感觉好慢,只弹出一个提示,只看懂了30这个数字:)。后来等得不耐烦,退出了低格。
3、是选第四项菜单,是“逻辑扫描缺陷”什么设置都没改直接按回车,扫描完后有一千多错误。
4、完了以后退出PC3K,用DM试了下低格,终于可以低格了,不过我没有低格,试了PQ跟DISKGEN,分区都没问题,我又用FDISK试分了一下区,OK,不过在FORMAT过程中出现坏道。于是又用上了PC3K。
5、现在就用了低格了,是考虑G和P的那个低格。在漫长的等待中,可能也就在20多分钟吧,终于格式化完。
6、退出PC3K,用MHDD扫了一下,OK了,那些青色的S全没了。心想这硬盘终于给救回来了。
7、接下来的是用FDISK分区和FORMAT。没事了,一点坏道都没有了。(对20G这种小硬盘喜欢用FDISK分区,因为觉得FDISK的校验功能,可以在分区的过程中知道硬盘有没大问题)

西数硬盘维修全过程
故障: WD2000EB 容量 20G ,无法分区,不能格式化。用LFORMAT,DM9.56或西数专用程序做低格均告失败。尤其用DM9.56时报MBR等错误信息。用MHDD2.9无法检测到磁头,柱面等信息。用DISKEDIT检测不到硬盘分区。用PC3K的西数模块出现红色提示,但能检测到硬盘。
解决: 1. 在IDE1接口上接个好的硬盘里面放入PC3KV12软件,IDE2接口接有故障的硬盘,注意两个硬盘都要设为主。
2. 这时运行该软件对应的模块 PCWD_EB.EXE后无法继续了,出现红色提示这时把坏盘的电源线拔下,再拔数据线,然后在把坏盘插上,插时先插数据线再插电源线,然后可以继续.
3. 选界面中的第三项(内部低格程序)等30分钟。。。。。就OK了

修复了西部数据40G
故障原因:满盘坏道,运行很慢,无法格式化,无法分区,能够认到盘,自检正常。
修复过程:用PC3K的内部格式化功能,格了一遍后,硬盘检测没有坏道,然后用效率源专业版进行检测修复,检测无坏道,但是百分之1-10的地址时快时慢,用THDD检测没有任何问题,本人用效率源普通修复99遍,速度有了一部分的提升,但是速度还是不稳定,主要我有5块硬盘的故障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从另一块盘里读出了固件,重新刷了一遍,但是故障依旧,随后又用LFORMAT低级格式化了一遍,重新分区,格式化,硬盘速度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此硬盘基本正常了,怀疑还有部分磁介质不稳定,不过现在检测都正常!

实战修西数AC33200
有个AC33200的盘,以前有坏道,用DLG修复后以为好了,不料重启后常认不到盘,查电路板没问题,用PC3K来试一下,只用PC3000AT的综合测试和自动重置就OK了

修复西数WD400EB硬盘
故障表现:
1.首次冷启动,cmos不认盘;重新热启动可以认盘。能认出WDC WD400EB,但容量为只显示8.5G,且扇区数、磁头数等数据都不对。
2.机器为winme和win2k双系统,作从盘时:该硬盘在winme下,机器自检认作WD400EB 8.5G,S.M.A.R.T. None;进入系统后见不到从盘。在win2k下,机器自检到能源之星标志过后就过不去了。
3.用DM万能版和西数DLT两款软件的不同选钪校?直鹩幸韵绿崾荆?br> (1)ERROR/STATUS CODE:0132
(2)THERE WAS A DEVICE ERROR READING DRIVE2.ABSOLUTE SOCTER 0 COUNT 1.
(3)READING DRIVE 81 I/O TIMEOUT.
修复: 用lformat低格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低格.如果能正常低格的话,一分钟就停止.然后用dm956版本查看一下最大lba地址值是否完全.如果还是8.4g的话,请问原来就是8.4g吗?(有些盘改小下来用的)。如果不行,就的用pc3000试试呢!

修复西数WD硬盘
故障表现:加电电机正常,但寻迹有异响,一会儿消失,BIOS中就能认,不能分区,不能格式化,用MHDD检测,开头、末尾有坏道(0.5%-10% 75%-95%).
维修步骤:如果开始检测时有异响,可能是坏道,(零磁道)坏了,先用MHDD,把其中咱们讲的那些项打开,如果不行,先把前边的坏道修好,后边的可以改容量.如果有PC3K去修,用里面的逻辑扫描一项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可以做一下低格.

修复西数WD硬盘
故障表现:一个西数的硬盘一开始检测到大量的坏道,用效率源扫描中途强行终止后BOSS也认不到了.维修步骤:PC3000做内部低格,然后逻辑扫描,再配合其他软件

修复西数WD20G硬盘
一个无法格式分区的WD20G。通过先清其有P表同G表坏道,再选择内部低格。一次不行再格二次,在其中并加磁盘FW表面测试。之后能完全正常使用。
WD20G在进入西数EB模块没的提示出错,要注意,一路选择回车进入主菜单。因有前一个WD硬盘的维修经验,也采用了清表,内部格式化。之后用DM分区正常。但在测试装WIN98时。试图快格到45%时过不去。用HDDR扫有坏区。重新再次内部格式化。(有个怪现象。这个硬盘我采用内部格式化最少有5-6次。在内格时有时快有时慢。不知为何。)。之后再用HDDR描,全盘全坏。死马当活马医。不知是先用了擦除磁盘FW信息还是先用清除FW。之后再用内部格式化。再用HDDR描通用。有些不信自己。用FDISK分区再用format也没有发现坏区。 通过。装系统运行了几个小时也没出问题。
小结:如果这样的硬盘,不要资料的情况下。请你先清P表再用内部格式化,多几次也行。但在进入模块时最好没有提示出错。提示出错的用这种方法修不好。如果还是有坏区。分不了区就再擦除磁盘FW信息同清除FW再内格。多试几次。直到扫描分区正常为止,说不定再有奇迹出现。

修复不认的西数硬盘
故障表现:40GXJ硬盘,由于在插电源的时候与硬盘电源插口没有插严,故造成打火,还有打火的时候,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结果硬盘检测不到了,接上电以后,一点声音都没有
维修步骤:
1、可能应该是驱动芯片坏了,量一下5V和12V对地阻值是多少,一般正常值都要在工作上600个左右
2、查接口芯片与IDE接口之间有没有被烧断的地方

修复西数硬盘
故障表现:WD40EB,能识别就是不能操作,原来有两块WD20G的硬盘用PC3000西数模块的低格程序就修好了,但是这块40G的就不能低格,提示出错!!!!
维修步骤:用PC3000检查一下固件结构,看是不是有错的呀,如果有重新写一下试试!

修复西数硬盘
故障表现:对于WD200EB认成WD205EB的情况,可以用PC3000重写FW后接口信息就会正常了,0EB认成WD205EB.
维修步骤:先进入WD的对应模块,其中一项是对磁盘固件区操作的,进去后,选择FW的读/写选项就可以操作了,就对着操作就成功了.这个盘主要就是FW坏造成的,所以把好的FW写进去以后就好了!
对于WD200EB认成WD205EB的情况,可以用PC3000重写FW后接口信息就会正常了。

西数400BB-00DKA0硬盘的修复
故障表现:西数400BB-00DKA0硬盘无法分区,高格。用MHDD检测,全为绿色的S,调用3K的内部低格后,全好,能分区高格,但使用起来感觉稍慢,华硕主板用不了,报SMART错误,用西数官方软件检测,报0159错误,无法进入检测界面。
维修步骤:过几天,将一400EB的数据全盘地GHOST到400BB-00DKA0上,完成后用400BB-00DKA0在一810主板上启动,谁知该板提示:BOOT DEVICE FAIL,无法启动。这时,用98启动盘启动,将西数400BB-00DKA0硬盘上GHOST后的分区全删,但用FDISK重新分区时跳到2%时竟无法继续,退出,再调用MHDD,发现前面几格后有一大串的坏道。再退出MHDD,调用DM直接清零,大概进行到1%以后退出,用MHDD再测,全好。用FDISK分区高格都没问题。接到华硕主板试试,不再报SMART错误,启动到DOS后,用西数官方软件检测,无错误,完全通过。装系统试试,一切顺利。

网友:
修复西数硬盘
故障表现:一块WD 20G的硬盘,症状是bios可以识别型号和大小(是不是这样就不关固件的事?),声音正常,但不能读写,不能低格,用厂家专用工具测试不能通过(诊断信息是error 458:IDNF 10+ Identified Data Not Found. Ten or more instances of information on data positioning and location could not be found. Drive should be replaced.)。似乎属于WD EB系列通病中症状较轻的。
维修步骤:用的工具是PC3K。 具体做法如同前面那篇治疗WD EB通病,只是没有带电插拔,因为运行程序一直都很顺利,当然PC3K也试了2,3个版本,开始几个都显示 PROGRAM TOO BIG TO FIT IN MEMORY,也死了几次,不知道是不是DOS的原因,最后找到的可用的版本选择菜单第三项,点了几次回车,出现了几个菜单有G-LIST 和P-LIST的(其他俄文看不懂),选了一个,然后硬盘灯就开始一直亮着,可能有20多分钟的样子,退出PC3K后直接运行PQ(未重启),已经可以发现硬盘了,并且可以操作了,分了一个区,SCAN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了
PS:最后硬盘的CYLINDER从39102336降到39102334,少了两个,不算什么吧(是不是0道不清楚)
WD EB、AB、BB、JB、AD硬盘固件修复精解
1、先将坏硬盘接在IDE2上;
2、不跳安全模式,用效率源的测试版修二次,不管成功否。
3、用MHDD 里面的ERASE命令全盘修二遍后。
4、再用效率源的将WD硬盘跳成安全模式, 修一遍。
5、之后用PC3000V12里面相应的模块修。
6、用法1-2-1-2这个方法是扇区再生恢复,重启后。
7、用MHDD查看,是否正常。
8、如不正常,再次进入PC3KV12相应的模块,用里面的内部格式化,选二修一遍。
9、再用最后一项是G和P 表修一次,方可修好~!
用以上此法, 能修好在MHDD显示A、S错误码和少量的!
PC3000修复WD敲盘故障
WD的硬盘在修复的方法和故障上来说与别的硬盘有很大的出入,内部与别的硬盘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说,硬盘里边该有的还是一样,没有的它的也没有,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们的技术就是不同的,不然WD怎么称军方专用硬盘呢! WD硬盘敲盘,WD敲盘大致分为:
1:BIOS坏 2:驱动IC坏 3:丢失参数
首先跳3个调线冒,进行线路板脱盘操作,进行线路板检测,排除BIOS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进入跳1个调线冒,强行进入硬盘,进行硬盘的修复,修复模块,有可能在进入的时候会出现伺服错误,带卡的用户根本不用管它,退出重新进入,但是这个时候注意的是进入主菜单之前不要心急,因为如果你心急就会出现错误,等待。
强行刷写WD固件,WD2.01的扇区再生,在这个时候也显得比较的重要,在刷写固件的同时,硬盘停转到起转经过了PC3000强行的控制,硬盘会正常的开始寻道,剩下的不说了!
西数WD400EB硬盘的故障表现:
1.首次冷启动,cmos不认盘;重新热启动可以认盘。能认出WDC WD400EB,但容量为只显示8.5G,且扇区数、磁头数等数据都不对。
2.我的机器为winme和win2k双系统,作从盘时:该硬盘在winme下,机器自检认作WD400EB 8.5G,S.M.A.R.T. None;进入系统后见不到从盘。在win2k下,机器自检到能源之星标志过后就过不去了。
3.用DM万能版和西数DLT两款软件的不同选项中,分别有以下提示:
(1)ERROR/STATUS CODE:0132
(2)there was a device error reading drive2.absolute socter 0 count 1.
(3)Reading drive 81 I/O Timeout.
各位同仁, 请问该硬盘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零磁道损坏,我自己能修复吗?
南海硬盘之星:
用lformat低格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低格.如果能正常低格的话,一分钟就停止.然后用dm956版本查看一下最大lba地址值是否完全.如果还是8.4g的话,请问原来就是8.4g吗?(有些盘改小下来用的).如果不行,就的用pc3000试试呢.自己估计搞不定的.要修请见维修联盟.找最近地方维修.
WD153AA的维修

故障硬盘:WD153AA
model:wd153AA-oobaa0
S/N;WMA2L 301 6251
故障现象:硬盘第一次启动时认盘,第二次启动就不认盘;
处理方法: 用D版pc3000检查,只能显示柱面数、磁头数、不能显示扇区数;
固件检查 有 错误 ;
负区扫描正常;
无法进行逻辑扫描;
根据以上情况,初步定为固件错误。
于是采用好的wd153AA-oobaa0 的固件刷入。但是最后显示错误,按确认键后,程序没了反应,同时IDX灯不亮,正常应一亮一闪的。可是按Ctrl+Alt+Del键可以热启动。
故障硬盘:WD153AA
model:wd153AA-oobaa0
S/N;WMA2L 301 6251
故障现象:硬盘第一次启动时认盘,第二次启动就不认盘;
处理方法: 用D版pc3000检查,只能显示柱面数、磁头数、不能显示扇区数;
固件检查 有 错误 ;
负区扫描正常;
无法进行逻辑扫描;
根据以上情况,初步定为固件错误。
于是采用好的wd153AA-oobaa0 的固件刷入。但是最后显示错误,按确认键后,程序没了反应,同时IDX灯不亮,正常应一亮一闪的。可是按Ctrl+Alt+Del键可以热启动

网友:
谢谢,学习啦

网友:
过时的技术了,发点新的比如二代黑盘的。

网友:
顶啊~~真是好东西啊,西数的硬盘太多这种问题了。

网友:
厉害啊!要好好研究研究了啊!!!西数的硬盘太多这种问题了。

网友:
顶下,这么好的东西拿出来分享,真是谢谢楼主了...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顶啊~~真是好东西啊,西数的硬盘太多这种问题了

网友:
这是我学习路程中看过最早系列的贴子,只是说明了方法,没有说太多形成问题的原因,大家可以看所操作项影响的模块,就知道什么模块错了,这样自己记得会更好!

网友(2008-04-29):
西数的白盘体用HRT和MHDD和修效果就不错了啊,写完固件,低格,再不行就加一下P-LIST和G-LIST!黑盘体的维修就不太懂了!

网友(2008-08-15):
学习了。我有块30G的开机认成7。5G先用上面的方法试下。

网友:
厉害啊  学习学习  我的WD坏道太多了  晕了

网友:
过时的技术了,发点新的比如二代黑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