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认不到盘怎么办

楼主(2008-03-30):
老是认不到盘是哪 里的问题呢

网友:
那问题多了,电源线接触不良或损坏,数据线接触不良或损坏,主板接口的问题,硬盘自身的问题等等!

网友:
如果楼上说的都不是的话啊      你南桥坏了啊       我还有一个这样毛病的主板再手里压着呢啊

网友:
刷BIOS ,如无效。查断线。无断线。打阻值及电压。如异常,换SB

网友:
查一下数据线

有时数线不好使也可以发这种情况 你换一根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