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 还有功率之分吗?

楼主(2008-03-30):
高压板 还有功率之分吗?
  比如 单等小口的耐压是?    四等小口呢??     还有就是常用的高压板 的功率 耐压 都是多少呢》 如果有块通用高压板那怎么看功率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
有功率之分,高频磁芯的横截面决定了高频变压器输出功率的大小,当然这个功率还与振荡频率和磁通率有关。这方面有专门的资料介绍,可以查看一下。不过对于通用四灯的高压板可以负载15,17,19,21,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