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kt400一上电就断电

楼主(2008-03-30):
一块硕泰克 SL-75FRV  一上电就断电,先测电源接口和各供电管对地,都没短路.短接开机键,可以开机10秒钟左右,期间测量各电压,时钟,复位等都正常,换上正常同型号的8705 I/O,情况不变.原因是南桥的维持开机电压没有给出,I/O芯片不能把绿线一直拉低,确定是8235南桥坏了,但没件,还没修好.     有什么不对的,请高手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