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1~C0循环

楼主(2008-03-30):
主板诊断出C1~C0循环 不插内存也C1~C0循环   所以请各位帮帮忙  看看该从哪下手
谢谢!!!

网友:
典型的不过内存故障
去看看十三写的专题帖吧,很具体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

网友:
这个不一定  有的板子就是循环跑两遍然后在往下跑得

网友: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刷写BIOS程序,更换南桥晶振!

网友:
我的一块主板开机测试卡显示C0  我曾经修过一块联想主板 开机测试卡显示c0-c1 原因是联想主板将外频选置固定为他所需要的166 而我试验用的cpu外频133 超频了 这块p4主板没有外频跳线 coms也放电了就是过不去

网友:
楼主换个IO试一下。我修好过几块这样跑循环的板子。就是IO的问题。再不行的话有可能就是北桥了

网友:
首先检修内存工作电压是否有3。3V和2。5V,检查三极管输出电压是否正常,3。3V;内存接口边的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是否正常,I/O是否正常。跑不过C1,C0大多是内存工作电压故障和I/O故障。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
你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