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08-03-30):
我有一台17  CRT纯平,开机时能听到正常开机时的“嘀嗒”声音,但面板灯马上由绿色变为黄色。量过行管的C极上有65V左右的电压。高压包的+B电压也只有65V左右。尾板上的RGB电压都只有10左右。如果用起子柄轻轻敲打尾板,屏幕马上出现了图像,并且色彩也正常。再量高压包上的+B电压已达到了126V,尾板上的RGB电压也正常了。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故障原因出在哪里,需怎么处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敲打尾板屏幕出现图像就先检查尾板有没有虚焊.应该问题点就在虚焊上.

网友:
仔细观察虚焊、再补焊问题就解决了。                       .

网友:
应该就在尾板有虚焊,b

网友:
应该就在尾板有虚焊,补焊尾板吧

网友:
重点检查视放板上的排线上的SDA SCL H  V引脚是否空焊.  视放IC的SDA  SCL脚是否空焊.

网友:
你查下VGA线的接插是否有虚焊,以级末级视放块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们的解答,我将尾板的主要点加了焊,现在没有问题了

网友:
呵呵,都解决了
楼主又捡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