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显示器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30):
本人刚学修显示器,就遇到了一台17寸的CRT被人剪断了信号线,想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样换

网友:
把RGBHV五条线接好就行了。看看板上接口处。应该有标识。

瑶山红叶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给你个vga接口定义,看看有用吗?

网友:
有的显示器只接RGBHV 不行要把DDC接上不然会上不了高刷新

网友:
只接RGBHV就行了,其它的可以不用接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如果你想精就把所有的线全焊好,这样主机就能识别你的显示器型号,记得vga外壳(接触显卡的铁部分)接地,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焊,如果要省工,就按他们说的

网友:
谢谢各位给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

网友:
VGA信号线的接口吧?
123接红绿蓝,678对应的接红绿蓝的地线
13,14接行场线,各个显示器不一样,需拆开在未伴上看

网友:
最好把红绿蓝各部分的信号地接上,不是出现重影什么的,麻烦

网友(2008-05-20):
红绿蓝的地必须接在原来的地方 如果和大地接在一起的话 有时候会不亮的,我上次就弄过这种事, 折腾了好长时间呢.希望楼住不要嫌麻烦   呵呵

网友:
接123 13 14和地

网友:
我听一个师傅说这信号线每台机型都不同,,没有都同的可换.不知是不是吓人的话..

网友:
红绿蓝分别接1.2.3           行场接13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