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的复位正常CPU没复位的原因

楼主(2008-03-30):
SIS 刷BIOS  想问问高手真的和BIOS有关吗

网友:
和BIOS没有关系,CPU的复位是北桥给的,请检查相应的电路

网友:
PCI与AGP的复位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CPU没有复位
1:南桥没有复位北桥
2:北桥没有复位CPU

1:如果相关复位引脚进了门电路,可先将门电路更换
2:所有PCI总线设备取下,如声卡、网卡、75232等,如果还不行…………那多半不是NB就是SB坏了

网友:
PCI、AGP/和北桥的复位引脚是连在一起的
你可以试着短接复位键,正常情况下PCI AGP NB 的复位因改变成0V;当松开复位键时复位引脚电压应该变成3。3 V .

在PCI AGP NB 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再查CPU 的复位,CPU 复位引脚电压一般在1.65v左右(视北桥芯片不同,cpu的复位电压在1V以上均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