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在线等

楼主(2008-03-30):
空板加电,按开机键主板不加电,按重起键可以加,cpu风扇转,诊断卡无显示,cpu c3.2   内存512 400 CPU 内存装没有问题。小弟在线等QQ:115502025

网友:
按开机键不加电,按重启键可以加!!!!!

比较不可思亿的故障:o

LZ,上电后给供电正常不?整板复位正常不?

网友:
好像开机键短路会这样吧???????????

网友:
郁闷...希望楼主没吧开关和复位搞混啊...怪问题..没遇见过..洗耳恭听结果中......

网友:
我记得有次我把BIOS清除跳线戴错了,就是按REST机器风扇会转,但是启不动,希望你不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难不成LZ把开机键核重启建搞错了,一般不会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听起来是蛮头疼的!希望有高手出来解答!!! 让我们也学点知识.

网友:
希望高手指点啊。我是新手。谢谢帮助。强烈支持这个网站

网友:
我也想知啊,我试过一台机,按开关没有用,再按一下重启建。再按开关,就行了
每次都要先按一下重启建,再按开关就可以开机了。
试过百次了?????????????????????、

网友:
检查3.3V待机电压是否正常?IO是什么型号的?开关有无3.3V-5V的供电?

网友:
我接过这样的板子,点开关针没有反映,按复位可以开机,当时测量开关针只有0.4V的电压,测量发现主板辅助供电是通过LM358给开机电路供电的,仔细观察线路被人改过,有一个支路是通往SB的,给SB提供供电,我用一个二极管一端接到LM358,一端接到去SB的支路,开机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