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

楼主(2008-03-30):
今接修一太戴尔显示器没有插信号线的时候.提示让插,但是插上以后就是黑屏.没有亮度.加速电压是160.不知道是那的事了.

网友:
接上数据线后,G1的电压是多少? 三枪的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什么测量参数也没有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A:
不用测啦,cpu故障,写数据都解决不了的,我以前修过两台,幸亏当时有几台同样的显示器可以代换cpu。但愿我说的不对,那你就慢慢修。

网友:
三枪的电压根本就量不出来.电压一上一下的.G1是接的地.G2是160.在没有查信号线 的时候能提示需要查信号线.但是插上了信号线有没有亮度了.也就是说黑屏.现在 我能的连提示那个窗口都没有了.但是还有高压.晕透了 我,!!!帮忙了老大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测啦,cpu故障,写数据都解决不了的,我以前修过两台,幸亏当时有几台同样的显示器可以代换cpu。但愿我说的不对,那你就慢慢修。

                      cpu故障??

网友:
随便在说声.开机的时候高压的声音特别的小。现在要是把高压给提升上去了就可以出现光栅了.?

网友(2009-10-02):
我也碰到了一台一样的机子。。。可恶的 不知道怎么会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