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缺红色

楼主(2008-03-30):
我有一台17 CRT显示器,刚开机时,红色正常;大约用15分种后,红色就没有了。如果关机,过一会儿开机,又会出现红色。
我查了很久没有查出故障出在哪里。各位师傅,请帮忙提个建议!谢谢!

网友:
你用工具敲打一下板子看看   可能是虚焊哟

网友:
看看微板上的可调电阻 可能是电阻老化了

网友:
虚汗和信号线,小问题,先来简单的,祝你成功。

网友:
先排出虚焊,在没有红色时,红枪的电压是多少? 三枪之间进行对比的方法应该不难打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