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问题

楼主(2008-03-30):
我最近修的一块主板,V星845u1+ra-c只要过XP滚动条就蓝屏,恳请各位师傅给以指点

网友:
麻烦你把你自己处理过程写上去,要不这样会很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内存可能性较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或者把系统重做。换换电源。

网友:
到安全模式把所有驱动卸载掉,再试试!如果还不行装系统!

网友:
换系统 换硬件  然后在有就是NB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系统的问题,我的朋友也遇见过此问题,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你是不是中途换个配件了可能是驱动不好,重新装下就好了,有时候驱动不对就蓝屏

网友:
如果系统没问题的话内存和显示卡的可能性较大,还有硬盘可能有坏道也会这样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意见,我内存,硬盘,机箱,电源,系统 能换的都换了可是还是蓝屏,我想是主板的原因,看大家在帮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