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P2040不亮机

楼主(2008-03-30):
请问各位大哥,康柏PP2040有通病的吗?可以通电,但没显示,测试卡显示00,CPU供电正常.

网友:
型号应该是N610C

内存没过吧?擦下内存金手指,或补焊内存插槽。

网友:
不是内存的问题啊,内存都查过了!

网友:
开机后电流能上到多少?插与不插内存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
故障已解决!        IC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