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 开机南桥发烫解决后,供电场管开始发烫!

楼主(2008-03-30):
有几块华硕小板845GV 主板,最开始的时候是开机后南桥巨烫,断电后测在南桥的左上方(就是南桥及北桥间的--------这板上空有AGP槽,这场管就在这AGP糟的后根部!)LM324控制的一个场管(已经烧的看不清型号的,本来字迹就够浅的了……) 静态测试DS极短。于是我换了LM324和那个场管,上电后测DSG极电压一切正常,上真U过,显示器开始显示,正得意的摸着南桥再也不烫了~~~ 可是我听到一种很尖的声音再用手一摸刚换过的场管(用55N03换的)巨烫!我断电换成98N03。。。。开机不长时间仍巨烫。。。

难不成北桥坏?

请大侠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不可以

你还是查检一下南桥共电吧应该是南桥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坏的元件。或者电容,电阻是不是还有坏的。

网友:
我的显卡供电管也是巨烫啊!也一直没有出问题啊!

网友:
这个管子就是号称南北桥供电电压的管子。
通常情况下都很汤。
我的经营845gv也是这个样子。通过刷新bios以后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