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手里的一块杂牌的板!

楼主(2008-03-30):
我手里这块拿来是加电检测卡12V灯长亮起它的都不亮不起动,经查是在插针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坏拉, 大家谁手里有这板能帮我看看那各额三极管的型号吗?或是可以代替的,在板字上三极管的代号是Q44

网友A:
看上去像是精英的板,先把你说的三极管的线路跑下,然后大致判断是PNP还是NPN的管。
之前有修过精英为清华同方代工的板,大致也是在这个位置,烧糊掉了。后用1AM代的。

网友:
看不清楚型号的
就只能从三个极的电压来判断极型

要不你就直接用一只1AM的装上去试试

网友:
看不清楚型号的
就只能从三个极的电压来判断极
可以说说怎么判断吗?

网友:
我把那个三极管拆拉,现在可以启动拉,但检测卡始终不过C1 没过内存,那个到底是什么管子的他跟内存的供电MOS管S极连起的!没有型号杂代换,用上面说的那管子没用,上上去还不起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精英的板,先把你说的三极管的线路跑下,然后大致判断是PNP还是NPN的管。
之前有修过精英为清华同方代工的板,大致也是在这个位置,烧糊掉了。后用1AM代的。

版主跑线路怎么分PNP还是NPN型呀,我不明白呢,平时还没有这样分过呢!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检测卡始终不过C1 没过内存。你就用3055直接带换。

网友:
我仔细看了看,3055好象封装不一样哦,那个应该是芝麻管

网友:
对不起。看不清楚,你就用1AM代换吧。

网友:
我已经代换拉,,但还是不过C1,测AD有两组组织没有的,但又没有找到排阻,它是直接连到北桥的吗?还有IO坏拉也有着总吗,由于手上没有这个IO换所以没法试,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是IO坏拉,现在换拉一个OK拉!三极管是用1AM代替的,我先换的哪个1AM是坏的所以换上拉机都不开,  谢谢大家帮我分析!!

网友:
新人,学习到了. ..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得靠自己, 其它人的建议只能参考参考. 学习了.

网友:
维修还得靠自己?不错,学习了,查杳替换原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