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接口的CPU负载数据线电压是0查哪 电压从哪里过来的

楼主(2008-03-30):
462接口的CPU负载数据线电压是0查哪  电压从哪里过来的 别的地方都查了正常 就CPU负载的64位数据点上没电压 是不是不正常 CPU复位电压也没有

网友:
说得不够清楚,你还是重新编缉一下再发上来吧

网友:
都中级会员了,提问题怎么还是这么含糊
首先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了吗?

网友:
楼上的问题应该说的清楚些才能分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复位没有电压 CPU数据线也没电压 今天看了看电路图 可能CPU数据线是直接从北桥出来的 判定是北桥没工作引起没电压 对不对

网友:
就是啊 说清楚点哦  不然我们看不懂啊!!!无从说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复位没有电压 CPU数据线也没电压 今天看了看电路图 可能CPU数据线是直接从北桥出来的 判定是北桥没工作引起没电压 对不对  还看不懂呀 晕了 好好看

网友:
NB的原因居多~
先看下NB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最后打下AD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你说的最在理  难侨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网友:
刚才测了一下CPU数据线电阻有一个是无穷大

刚才测了一下CPU数据线电阻有一个是无穷大 其他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