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充电电流低只有0.4左右

楼主(2008-03-30):
IBM x40 充电电流低只有0.4左右,并且电池也不加电,用电源加电后,拔掉电源只用电池可以供电,不知是什么原因,还请个中高手指导一二
掉电

网友:
电池内部的充电保护电路出了问题会导致差不多的问题,但是我不能确定你的也是这样的,比较好的方法是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谢谢徐老师。我换过电池了,充电电流上去了,就是用电池不能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