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一直有跳变,保护,怎么解决?

楼主(2008-03-30):
一台philips的107s5的机子,

故障现像:
亮绿灯无图像显示,开机后测量得“主电源输出低135V且一直在跳变。二次降压管(J512)S极输出有7V到1V的跳变,断开J512也是一直跳变,(后级应该没问题的)又查电源部分,整流输出278V(有点偏低)。电源用的是1507P
1脚:278V。8脚:12V~9V之间有跳变,我现在分不清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后级的问题
请大哥们指点一下,怎么分清是电源保护还是后级保护

网友:
太对不起了,放错位置了 ~~~~~~~~~~~~~~``

网友:
给135主输出接一60W看它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