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总线终结电路

楼主(2008-03-30):
哪位能给我讲讲关于内存总线终结电路???它和内存的上拉电路是什么关系???

我买的主板维修资料里没有这方面的东东。

谢谢

网友:
内存总结电路?上拉电阻?一般的资料是不会提到这么深奥的东西的

网友:
我只找到这些:

  在数据传输时,内存信号传输到总线的尽头就会出现信号反射,与其它信号发生碰撞,导致数据传输失败或出错。
  内存总线终结电路的作用就时在总线的尽头将这些反射信号吸收。以免系统传输失误,使整个内存系统总线保持干净。
  在内存插槽附近都有着整整齐齐的几排电阻,就是用于反射信号吸收的终结电阻,终结电阻能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

  哪位高人能继续补充一些?
  谢谢

网友(2009-07-14):
为使信号不衰减,在终结电路中加入上拉电路

网友:
就算知道了也没意义,你可以改变它吗?
更何况一个内存才几个钱   精神可以
来点实际的贴近大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