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一直有跳变,保护,怎么解决?

楼主(2008-03-30):
philips一直有跳变,保护,怎么解决?
一台philips的107s5的机子,
故障现像:
亮绿灯无图像显示,开机后测量得“主电源输出低135V且一直在跳变。二次降压管(J512)S极输出有7V到1V的跳变,断开J512也是一直跳变,(后级应该没问题的)又查电源部分,整流输出278V(有点偏低)。电源用的是1507P
1脚:278V。8脚:12V~9V之间有跳变,我现在分不清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还是后级的问题
请大哥们指点一下,怎么分清是电源保护还是后级保护
电源

网友:
philips高压部分没有工作常会引发这种现象.断开行管,接上假负载,瞬间测量降压是否正常.反正你要检查产生高压的条件是否具备.另外,这款显示器的按键容易出问题,最好先把按键板扯了再修.

网友:
后来我就在主电源处断开一个电感,接上负载(60W的灯泡)发现灯泡也总是在闪,在135V上下不停的跳变,不是知不是前级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大哥的话啊,断开行管,接上负载,能正常的降压,降到87V。但一接行管又是原来的样子了,是不是后面有哪个地方有短路的哦,麻烦你再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二次电源反馈电路有问题,找一下行场芯片的反馈输入端,误差放大输出端.短接软启动电容试一下.要不你打电话把.靠你知道我是谁吗?
:)

网友:
好像以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查到最后还是咨询一个老师傅 你看下300V电容 我上次跟你情况差不多~~就是这个死电容~~个人意见!!!!!!!!!!!!

网友:
楼主,你直接换个高压包试试,非的机子保护电路比较完善的,如果行不工作就没有脉冲反馈回CPU,所以就 工作--保护--工作--保护。

网友:
谢谢啊,正换个包呢,明天给大家回复……………………

网友:
LZ的这个机芯是不能在一次电源处接灯炮作假负载的,接了会引起电压跳变的,根据你上面的描述应该是行输出的问题,你把行管B及对地短接下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该机已修复,果然是包的问题,后来换了一个就OK了。但是有一点不明白,为何才用一两年这样的包就会坏呢,今天又接了一台,也是包的问题,情况有一点不同,是不是107系列的机子有这个通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