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533主板黑屏故障死机故障

楼主(2008-03-30):
02年装机,几个月前清理灰尘时出现如下故障:开机后显示器无显示(显示器正常),CPU风扇转,硬盘指示灯常亮,且主板无任何声音提示,关机重新插拔显卡、内存,并清除BIOS,也换过显卡后故障依旧,,最后将CPU取下又装回后可启动,但有时在刚进入BIOS主页面后便死机,即使可正常启动进入XP系统,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也会突然死机(黑屏,CPU风扇转,硬盘指示灯常亮)),再重启便又故障如初,每次都要将CPU取下再装回才能听到“嘀”声,进入BIOS自检画面,顺利时可进入XP系统,也曾考虑过是CPU插座接触不良,但也未发现明显缺陷,且不知如何拆卸CPU插座,请问此为何原因,应怎样解决?请高手指教!

-------------------------------------------------------------------------------
产品型号 : GA-8IR533
--------------------------
主机板版本 : 20020517
BIOS版本 : F5
序号 : 6725584150450157
购买店家 : 电脑城
-------------------------------------------------------------------------------
绘图加速卡厂牌 : Nvidia      型号 : Unika速配6100
CPU厂牌 : Intel      型号 : P4       CPU速度 : 1.7G
作业系统 : Win XP      修正程式 :
记忆体厂牌 : kingstone      记忆体型式 : DDR
记忆体大小 : 256M      记忆体速度 : 266MHz
电源供应器 : 350 W

网友:
有热风机吹吹CPU座子,没有的话找个大点的电吹风吹吹,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吹好了或吹的坚决起不动了,那就是座子有问题哦

网友:
这种方法是否太冒险了,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如果觉得冒险,可以使用正规设备来处理,用正规的BGA设备换CPU座子。

网友:
一定要换CPU座子吗?是否是其他故障呢?有遇到过此故障的大侠再发表些见解呀!

网友:
好象是CPU散热问题 把风扇摘下上点导热硅胶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