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卡

楼主(2008-03-30):
我是一个新手,刚接触维修笔记本,想问下,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测试卡测试,测试卡的数字有哪些,每个数字代表什么,希望知道的人可以帮我下,谢谢

网友:
机器有问题就可以用测试卡,没有问题上测试卡也不会有副作用,至于代码,不同类型的机器和卡是不一样的,到网上查吧

网友:
买个带说明书的诊断卡撒。像PT090之类的。

网友:
不能完全依靠诊断卡,有张诊断卡还是方便点的说。一般买诊断卡都附带有说明书。

网友:
买个测试卡,汇给你一本说明书,里面详细说明每个代码的含义,不同的bios芯片对应的代码含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