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接口不能正确识别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在维修中经常碰到一些主板,在系统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USB接口设备正常,而插入USB设备时提示未知USB设备或者与计算机连接的USB设备连接不正常,一年总要碰到10例
以上,当时因无维修思路,只能怀疑南桥的问题,再说主板又运行正常,所以就放弃换桥之举,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只有南桥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如果大家在解决此问题上另有
高招,欢迎发贴回复,大家共同进步,不胜感激!

网友:
我的IBM  T23 就是这样的问题  好像T23有这个通病  量USB供电 5V正常  90%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大家快来讨论呀,张老师不在线吗?帮我张罗一下,这是我心中今天最困惑的疑团,以前也没在意,今天特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根由。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南桥哟,因为USB是真接南桥的

网友:
有的USB有专用的驱动。。。。。。。。。。。。。。。。。

网友:
高手这会都来了,希望高手们给点意见,如果大家都说是南桥,我就去做梦了,一定会梦见大家的,因为大家都是热心人。

网友:
可能装的USB设备多了,供电不足……………………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供电不足,二是SB。但是一般后置的USB接口都是从+5V取电的,如果后置的也是这样的提示,而且也是由+5V取电,那只能是SB的原因了。

网友:
今天我终于自己又找到一个答案,一款方正品牌机主板MS6575的USB不能正确识别,仔细观察SB,发现SB附近很脏,似有油污,取天那水然后用毛刷使劲清洗SB附近,然后立起主板,用天那水冲洗SB,上机测试,所有USB设备都可以正常识别,终于揭开自己心中谜团,原来主板脏也会导致此故障。

网友:
这样的清楚真的好多,最多的就是前端U口使用几次就无法使用了。是不是现在设备对供电要求高了啊。。

网友:
供电不足常得比较多,先看看供电5V

网友:
USB口经常插U盘和手机 造成USB不能被识别,后来别人能保 我在南桥上作了个记号
后来果然是换南桥了

网友:
请大家不要再考虑供电不足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这点常识,还做什么维修。也不要考虑接触不良,我要的只是分析电路和sb的准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