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风打火机 来焊显卡????

楼主(2008-03-30):
手上有张虚焊的9800SE , 用手按一下显存四周就好, 在碰一下就花屏。现在用绳子拉着使用正常。
俺不是专业修 硬件的。 手上也没有热风枪。为了一张显卡去买工具不合适啊~~
昨天晚上用普通火机试了一下一张烂9550(核心坏) , 化不开焊锡。
所以想几元买一个风力强一点的防风打火机,用哪种火焰很细的哪种。 在显卡上刷上大量的松香水,试一下。
个人感觉能搞定显存四周 排阻虚焊。 我到是有电烙铁,可是我用烙铁焊的很慢,所以想用防风火机。
应该也能搞定显存BGA 虚焊, 刷上大量松香水, BGA显存上用酒精棉球散热。 下边用防风火机 适当距离小心吹。
大家认为能行吗? 我很想试一下。
电烙铁

网友:
心有多宽,天地就有多宽,敢想就得敢干才行,别说没提醒烧了眉毛可和俺没有关系啊

网友:
哈哈,老兄很有创意,可以试一下,搞好通知大伙一声。我们可请好呢!

网友:
风险性很大哦,用打火机和蜡烛焊电线等不精密的东西我倒是很早就用过哈

网友:
有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觉。不管怎么样等你介绍经验了。

网友:
当然俺不会上来就用 打火机 狂吹显卡的, 哪样会有800度, 会烧的漆黑,
我会先远距离 ,小心焰。 短时间 来试, 上机,如果没有搞定, 在加大一点点力度,在开机试。
直到搞定哈~~ 显存上也用酒精棉球来散热的。

网友:
今天晚上没有时间,等哪天晚上有空, 先拿烂9550当炮灰,来试一下,OK了,在焊9800哈~~

网友:
创意到 是有 可得要 小心哟一旦搞坏了 就毁之晚已

网友:
没有用的,不推荐。
不信你可以尝试。
没有好的工具也不建议搞维修。

网友:
我都是用锡炉来加固

网友:
上面放酒精棉球,不怕着了吖?酒精是易燃物

网友:
也是,不能用酒精,看来得用水了~~!~~~~

网友:
有创意。不过要注意安全。别引起火灾就好了

网友:
这个创意强啊~~~~~~~~~~~~
我胆子小, 肯定想不出来.

网友:
不想试了,在淘宝上看了一下,
850 焊台不到200元。买一个算啦。
请问850 好象还分 850 850A 850B 850D ,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网友:
牛人,人才,呵呵.你可以发明专利了!

网友:
可以!不过LZ必须掌握好以下几点,否则你的9550会冒青烟
1、火的范围必须均匀,如果有一边温度偏得太高9550就会变行。
2、火的温度必须适合,如果温度过高9550就会鼓包(我试过400度长时间加温就会使基板鼓包)
3、显卡必须水平,否则GPU会往一边滑的。
4、燃料必须足,做一次BGA时间大约20分钟,如果效果差点控制不好可能久点,单个火机的气用不了那么久,还有一点就是,火机的喷头会很热!哈哈,以前我用它熔过铁,喷个5分钟那喷头都红完了(我还是用东西加焊过的喷头)

网友:
想法很好 很强大 以后打火机厂 可以产BGA返修台了

网友:
不建议这么搞,第一楼主缺乏维修经验,第二维修工具过于“冒进”了。第三还要用酒精棉散热,200多的温度,酒精棉能抗住?
9800se好歹也是当年的中高端卡,这样折腾,估计好的也要变坏。
PS:强帖关注中。。

网友:
打火机的温度可不只200多哦,再说了,酒精见了明火是会燃烧的,我们在工地上没办法用火机的焊点,平时都是有100W的烙铁才能焊的,小心小心啊

网友:
楼主真的敢想,
。感觉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200多元买个焊台的话,哪个好啊?

网友:
LZ放弃你的想法我觉得有点可惜,感觉控制得好有可能会成功的。

网友:
大胆的想法有我当年的风范!呵呵!我在8~9年前曾经用汽油焊枪换过BIOS芯片!温度相当难控制了,还是成功了!有成功的希望的!!

网友:
哈哈 跟昨天一位论坛上的仁兄差不多,他加我QQ告诉我他想自己加焊T60的桥,他说压上二个硬盘,上面加热,应该可以修复的...我那个佩服呀,景仰呀,哎,反正是无语.

网友:
呵呵 倒觉得这个有点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的感觉 哈哈 支持你

网友:
。。。。。。。。
创意十足。 。 佩服。 佩服 。

网友:
真是有才,可以找个垃圾的显卡先小试下应该可以的,要掌握好火候

网友:
准备批发防风打火机 哈哈哈 机会来了 大家要准备好

网友:
我本来很想试一下的,可是想起来9800SE 现在来说也不是很烂的卡啊。
如果是 GF2 MX400 或是 MX440 之类的我当然会试的啊。
个人想过 只要控制好 火焰大小 加热距离 和 时间 , 应该可以成功
同样 俺有一个 工业用的电子温度计 , 能测到 750度 。 精度土 0。5度
防风火机配合温度计 成功率应该 很大的说, 呵呵
不过还是想有一台热风焊台啊 。 现在想买一台 852D+ 200多元。 不知道用无刷的好还是风泵的好。
还有 换BGA显存 是不是要用 锡浆和钢网啊? 锡珠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俺是铬铁老手, 热风枪菜鸟啊~~~

网友:
小心呼啦一下。。。。 `

网友:
有创意。不过要注意安全。别引起火灾就好了
;P

网友:
用打火机加焊BGA或GPU想成功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网友:
你还不如用放大镜在太阳下对好焦对准BGA这种还有可能,,,更省电更环保。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