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亮度信号电路可能是哪个元件 ...
紧急求助,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亮度信号电路可能是哪个元件坏了,有图

楼主(2008-03-30):
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3秒左右就黑了
拆开测量后,发现TL1451电源电压刚开始是12V,然后就跳到25V
亮度信号开始是0V后来跳到3V左右,也就是说亮度信号来后,后级电路停止了工作
下面是
电路图
,请教一下,哪个元件损坏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其他电路应该都没问题,25V的出现应该是后级电路停止工作后没有负载造成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的12V是测量那的呀!你不会改掉高压板吗

网友:
开始是12V,然后就跳到25V?你的电源到底是多少伏?

网友:
回2楼
是从片子9脚用电线引出来后上电测量的
当显示器不接电脑时,一直正常显示无信号等信息
插入电脑,显示信号到来后
图中标示亮度信号的地方电压升为3V,然后屏幕就黑了,9脚电压也升到25V,我认为是没有负载引起的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