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前被救救我的asus A3000不開機有過電

楼主(2008-03-30):
我手頭上現在有一台華碩的a3000有過電
但是不開機電池插上又可以充電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救救我
我有吧記憶體拔掉過跟無線網卡但是也是無用可以教教我那不良
要量那一邊的問題謝謝喔

网友:
你测量下开机件上有没有3到 5伏的电压

网友:
看下后级负载有无短路,所指的不是直接路,而是通过开关经后的短路。

网友:
繁体字特别难认啊。你用简体的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3V跟5V也但是發現到有一個電感很燙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有短路喔謝謝
可以跟我說那一個位置嗎謝謝